等电位接地

楼主(2015-09-21):
接地不仅是电气设备的人身防护,也是消除静电、规避雷击,防止危险发生的工艺安全措施。
化工生产,输送管线就需要等电位接地

网友A:
利用房子框架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房子框架接地?
有一个总接地,各接地通过镀锌扁钢汇集到地面以下,形成等电位接地网后接入总接地

网友B:
管道法兰两边都要加连接线的
危化来不得半点马虎的

网友C:
等电位是第一位的,接地要符合对地电阻的标准要求。做好了,安全没问题。

网友D:
这个要多普及一下,很多地方做得都不怎么样。

网友E:
我做的项目 左右户外穿线的铁管 也让他们用钢筋焊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的项目 左右户外穿线的铁管 也让他们用钢筋焊起来
线缆穿线管主要是屏蔽干扰,这需要等电位接地,与设备接地网一起形成等电位接地网

网友F:
项目中的桥架,钢结构以及各种柜子仪表等都需做等电位连接 。

网友G:
接地电阻不能大于4欧姆,化工行业接地要求更高一般要求做到1欧姆以下

网友H:
化工行业安全很重要啊

网友I:
安全第一,这个可马虎不得

网友J:
等电位接地,我感觉做起来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J:
等电位接地,我感觉做起来特难。
厂里都是按照要求连接起来了,可是是不是等电位,那要看精度要求了,任何材质都有电阻更何况还有各种各样的连接接触电阻呢,所以说等电位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电位相等,除非他们使用了超导材料。
电气工程上的等电位接地也是如此。

网友K:
这个接地一定要做好的,记得多年以前做过一次,要求不大于四欧姆。

网友L:
头一次见这样的接地。

网友M:
卫生间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M:
卫生间怎么接
卫生间接地应该是电气接地,其有单独的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