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1):
请问下欧姆龙人机界面的使用通讯,大家有什么好的书,请求分享下书名,谢谢!

网友A:
和什么通讯,如果是和一些FA设备的连接,可以看它的连接手册。

网友B:
正常触摸屏手册就行了

网友C:
呵呵;OMRON的屏,为什么不到OMRON官网下载对应手册呢;

网友D:
官网下载即可,不行打售后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