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1):
   求教!一台工业洗衣机{江苏海狮},多段速,LG is5型变频器 。之前做过恢复出厂数据的,后打的参数。洗衣正常。中度脱水时速度提不上去,面板显示 9.8HZ 3.3A ,而后变频器报警 BX 故障!  求解。谢谢

网友A:
BX好像是外部急停了。

楼主:
是的! 紧急停机

楼主:
我理解,是不是它的中度脱水的速度达不到或提不上来变频器没有中度脱水的速度信号吗? 变频器就7跟线, 30c,30b报警用,P1,FX,RX,CM,BX.这七跟。   谁能告诉我啊,谢谢

网友B:
    LG变频器在洗涤行业是垄断地位,各洗涤机械厂家变频器的设置都是一样的,所不一样的是根据洗衣机的容量大小,由于筒体直径的差异,多段速上速度值有点差异。其他的设置都是一样的。
    你这个肯定是少接线的,FX,RX正反,P1,P2,P3多段速,多段速设置(参考),面板频率=洗涤频率7-8hz,多段速设三速,在DRV组内。均布30hz,中脱80hz,高脱120hz。

网友C:
加速时间是不是短,我这有台15kw频率数据,正反转10hz,一速20,二速90,三速130,希望有用。

网友D:
BX端子要把它设成是段速功能!

楼主:
 谢谢众位了!故障还未解决。 提到多段速,P1,P2,P3  跟隔壁一台对比过,确实是只用了P1一个端子。外围不缺其他接线。 刚刚进过比对参数发现有一参数不一致。  故障的变频器 I/O-94  设置BX 。    隔壁好的小功率变频器 I/O-94 设置 Speed-M   请教各位,这个端口的定义是什么意思,Speed-M什么意思?谢谢。会不会就是这个引起的故障。

楼主:
今天把 I/O94改为 Speed-m 设备又报过载!。。。。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今天搞好了!是多段速信号线的端口定义不对。重新接了另一个端子,再定义为多段速 Speed-M 后正常运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