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1):
变频器的PCB板都做了三防漆,原件型号很难看清。求高手给一些常备原件型号。如开关电源的整流二极管(贴片)

网友A:
你这要求太广泛

网友B:
你指变频器的配件备件?

楼主:
主要是维修用,贴片类

网友C:
这个太广了吧,种类太多了,不同品牌不同功率变频器差别都很大,你要是想直接套用那就想的太简单了,三防漆刮了就是,相对于维修来说,没多少麻烦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杨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