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问题

楼主(2015-09-22):
在沈阳一工厂  一条3*185铝电缆距离大约180米左右,补偿在变电所 末端没有补偿 负载是8台22kw气泵 工厂设备很多都是气动的因此同时工作的机率很大。除两台正在维修,其它都在运转,当时没有测量电压和电流,假如8台都同时运行时电缆能发热吧,电压降能很大吧。

网友A:
6台应该可以的,8台全开恐怕会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气泵都是工频运行,我想在气泵启动控制柜旁做一8*16千乏电容补偿如何,很早以前我在一家饲料厂处理过类似问题很成功,当时变压器是250kva电缆3*240铝缆带锴,设备全部工作时我也没看出到底多少千瓦,电流接近410安连续 冬季时零下20多度,电缆温度长时间在60度以上,距离30米。补偿在变压器旁 6*15千乏 远远不够,我在电容柜旁又做一台补偿柜6*20千乏用原来电容柜一拖二,效果十分理想。电缆不热了,总电流下降120多安

网友B:
8台应给差不多少,另外180米的距离补偿在变压器所也行了,看看功率因数多少。电压降多少还得看你的变压器容量

网友C:
气泵是使用三相异步电动机进行驱动的对吧,然后还有,电源是直接从变电所出来的低压380V三相电源?
据我所知,变电所很少提供低压电源供应,大多数变电所的作用就是将超高压输电降压为高压输电,比如220KV,降压为10KV并供应给工厂或者居民用电。

22KW*8=176KW*(每KW约2A)=352A,如果原功率因数为0.8,则加装电容补偿柜之后,功率因数补偿到0.99,可以降低总供电电流=(352-352*0.8)=70.4A。
也就是说,就地加装无功补偿电容器,将会起到明显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并没进行参数上的计算,只是根据经验,其实该工厂隔壁就是一家低压电气成套生产厂,应该有一定的技术实力,可董事长并没有向他们求援,而通过别人介绍打电话给我让去工厂帮忙给判断一下当然还有其它好多问题,最主要问题就是该厂进户变压器1250kva 目前设备总容量已达到1100kw不过同时运行的机会不会太多。增容费用一百多万而且时间太长 董事长不想再增容 ,因此通过关系找到我 我哈尔滨的。到沈阳工厂查看分析了好几个小时,酒足饭饱后在没有任何理论依据情况下仅凭一点点经验居然说没问题可以维持生产 当然后期我可能还要到工厂进行合理性用电调整,,可想而知压力有多大。该厂阻性负载基本占总用电量四分之一 后期仔细分析  还真够呛。要是带不动可真丢人了。这两天很上火。

网友D:
8台运行必须发热
压降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