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2):
几台电机达到同步同速,是通过同步器改变它的电流还是频率来达到同步吗?求解!谢谢!!

网友A:
是通过同步控制器处理反馈与给定信号后输出给变频器或伺服控制器改变电机转速达到同步的目的。

网友B:
同步控制器精密不高的地方还可,对精密度要求比较高的地放还是放弃

网友C:
如果你是变频器带电机控制的,可能用的是同步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