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文本屏

楼主(2015-09-22):
各位,请教一下,谁有TouchWin 型号OP320-A 版本V4.0的文本屏的编辑软件和电脑连接的编程线的制作图,第一次用到这个屏,望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软件直接到信捷网上下载;用户程序只能下载,没有上传功能;
电缆如果你买新的文本可以直接向代理商要一条;

网友B:
编程线电脑侧2接文本侧3,电脑侧3接文本侧2,电脑侧5接文本侧5,电脑侧7接文本侧7.

网友C:
信捷官网下载OP20的就ok。

楼主:
多谢各位了,有了各位指点己经搞定了!多谢多谢!

网友D:
4.0的比较老了,现在都是8.0的了

网友E:
用文本不划算了,一个文本要200多,一个触摸屏400都能买到。所以文本真不划算。

网友F:
信解 这个屏怎么样  以前都没听过  我们新厂房全是这个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文本不划算了,一个文本要200多,一个触摸屏400都能买到。所以文本真不划算。
客户要求文本屏,满足客户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信解 这个屏怎么样  以前都没听过  我们新厂房全是这个屏
我也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用信捷屏!用过的说一下!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们新厂房  那个是彩色的呢  比文本的高级点  呵呵

网友A:
呵呵;信捷的彩屏价格也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