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2):
TP1200中离散报警画面该如何显示?求大神详解~~~

网友A:
组态报警画面,组态报警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报警变量都已经组态好了,报警画面组态在哪里做?请大神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用MP277做的时候,只要在离散报警中将报警变量分配好了就可以了,这个两个用法不一样么?有没有相关的用法说明参考下的?谢谢~~

网友A:
工具箱-控件-报警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具箱-控件-报警视图
正解,最好在公共画面里面添加报警窗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工具箱-控件-报警视图

赞 西门子屏不都是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