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5-09-22):
我这有个客户以前使用57的2相6线的电机轴断了到我这换个电机我这只有2想4线的在网上看资料说4线跟6线的一样用可是我接上之后电机跟本不转这是为什么

画的不好各位不要笑话  4线的是头尾连画错了

网友A:
轴断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输出轴断了

网友A:
我觉得,是你的线没有捋顺!

网友B:
肯定是你线接的不对了。好好研究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6线的这2中接法到试过了电机一点反应也没有

网友C:
别老找电机的问题,是不是驱动器有问题了,如果驱动器是好的,那么四线步进电机很好接线的,两两线并在一起,有阻力的为一组,接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驱动器没问题以为6线电机是好的只是输出轴断了4线的怎么接都不好用真败了最后没办法吧4线的转子换到6线电机上
驱动器的输出端分别是ac  bc  a+  a—  b+  b—

网友D:
六线和四线的驱动器不一样,六线的驱动器不能带动四线的。要换就换一整套。57的电机,换一套也才300多块钱。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谢了还是版主厉害   那个驱动器厂家售后叫我直接接线怎么弄都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