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15-09-22):
原设备用的编码器TRD-J1000-RZ-6M  埙坏  能否用TRD-J1000-RZ 代换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出线长度6M,电气方面可以考虑替换的,就是得考虑线长够不够

网友B:
二个是一样的,就线长度的区别;

网友A:
完全一样,就一个线长

网友C:
原设备制造商不会无缘无故的选取6米长的编码器类型的数据线的,楼主最好现场查看设备,2~3米长的编码器类型的数据线能搞定吗?

网友A:
主要是确认线长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

网友B:
分辩率相同,后缀是RZ的就没可以;
如果是-RZV后缀的则是差分输出;

网友D:
脉冲是一样的,应该可以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