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2):
如题,我原以为是空气中会散热好些,但看电缆选用手册,好像是在埋地情况下允许载流量大些,所以想了解是不是埋地散热效果会好

网友A:
是的,对此空气的密度和土壤的密度就知道,谁散热更好了。

网友B:
埋地下散热好

网友C:
应该是直埋电缆载流量大于架空电缆,特别到了夏天,空气温度大于地下温度

网友D:
学习了,看来还是要老老实实查手册。

网友E:
这个在电工手册上就有。2楼3楼给出结论。不再赘述。

网友F:
架空主要是环境温度的影响
埋地这问题就好多了!

网友G:
地埋要铠装的

网友H:
埋地的比架空的成本高,

网友I:
空气中敷设、散热方式主要是对流,埋地敷设、主要是传导;而空气中、随着季节的不同 可能有很高的温度,地下则较为恒定。

网友J:
埋地和架空电缆的材质是不一样的哦!看你的实际情况,散热是要考虑负载和你的电缆选型的!

网友K:
埋地下吧,有一年我们那边刮大风,倒了好多书,电线也短了好多,大夏天的,停了三四天电~

网友L:
肯定地埋散热好贝。

网友M:
做这行有些基础的东西还是要了解的。

网友N:
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而土壤的热传导性要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