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2):
向各位请教个问题,两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请问如何做到让每台机器轮流工作?比如1号工作一个小时停机然后2号工作一个小时,然后一号工作,如此循环。在此谢过

网友A:
1、使用PLC编制时间继电器计时程序进行控制。
2、使用微电脑时空开关接线并设定时间段进行控制。

网友B:
市场上有卖这种时控开关  购买一个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使用外围部件,仅使用变频器内部的定时功能及变频器控制端子的相互接线能成吗?另外,变频器故障输出是一个点动信号吗?兄台可知道?无尽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使用外围部件,仅使用变频器内部的定时功能及变频器控制端子的相互接线能成吗?另外,变频器故障输出是一个点动信号吗?兄台可知道?无尽感谢
变频器内部有定时功能?没见过,倒是见过变频器内部集成了简单的PLC控制功能,另外变频器的故障输出继电器是用来报警的,不是用来定时启动的。

网友C:
呵呵;一个双段的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输出常开/常闭分别接到二个变频器的运行控制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故障输出端子可以定义功能的,故障输出指示我举得一个例子,但是我发现貌似是个点动信号。我现在搞得这一台是有定时功能的,定时到达之后输出一个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说的更加具体一点吗?非常感谢

网友C:
这种继电器,二边时间都设成一小时就行了;

网友D:
威纶通旗下品牌Artrich阿特瑞奇,智能灵巧型变频器AR100L(T)有7段定时功能,可以循环工作。

网友E:
就用tb的17元的一个的双时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F:
变频器的简易PLC功能加本身的多功能输出继电器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G:
不同的变频器功能不一样,楼主选用什么样的变频器具体讨论。

网友H:
楼主的问题如果使用西门子的MM440,内部有延时器0-6000s,完全可以实现两变频器自动循环。故障输出是干触点形式(非点动形式),并自锁功能,复位才能解除。

网友I:
如8楼循环时间继电器,简单实现。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种继电器,二边时间都设成一小时就行了;

赞同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这个实用,性价比高。

网友L:
如果用时间继电器,我一般会选择市面上常见的通电延时,2个

网友M:
如果不使用外围部件,仅使用变频器内部的定时功能及变频器控制端子的相互接线能成吗?另外,变频器故障输出是一个点动信号吗?兄台可知道?无尽感谢

网友C:
先讲清你变频器的品牌/型号;
不是每款都可以有内部定时器的功能;

网友A:
我在替楼主纠结,是时间继电器价格便宜呢?还是微电脑时控开关更便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普传9000系列

网友N:
用plc做段程序吧。

网友O:
用两台变频器时间到达信号形成循环运行是最经济实用的。

网友P:
时控16组开关,24小时全覆盖,便宜又简单。

网友Q:
个人认为,用时间继电器更为划算。

网友R:
时间继电器就有可以  用plc  仅仅控制这个 就有点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