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磁阀设计的不好

楼主(2015-09-22):
一国外知名品牌的防爆电磁阀,虽然质量过关,但内部接线位置设计的不好,接线端子距离表壳太近,拆接线及日常使用中极易造成电源碰壳而造成断电故障。

网友A:
确实,见过类似的设备,用绝缘纸来垫与隔开和外壳的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见过类似的设备,用绝缘纸来垫与隔开和外壳的缝隙。
今天测试这切断阀,现场拆线很小心,但接线中还是螺丝刀碰壳了,还好没烧保险

网友B:
带电操作的!

网友C:
接线的地方是狭小了些。如果换成个可拆卸的端子好点。

网友D:
你都是带电操作的?那你装防爆的意义何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见过类似的设备,用绝缘纸来垫与隔开和外壳的缝隙。
今天测试这切断阀,现场拆线很小心,但接线中还是螺丝刀碰壳了,还好没烧保险
虽然这电磁阀表体上说了断电开盖。
可是偶要模拟故障——现场接线端松动而仪表动作性能,只能带电测试。
注:此装置处于停车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的地方是狭小了些。如果换成个可拆卸的端子好点。
嘿嘿。。。
防爆的意义,是防爆现场,虽然此处是防爆现场,可是现场没有危险源,现场设备退料停车,而偶进行的测试就是模拟现场接线松动造成断电的阀门动作性能,此时就断电了。
但即使是需要断电才能拆接线,这样电磁阀的接线柱也不能这样的设置,那如果现场的接线松动而造成碰壳呢。
防爆断电操作是一回事,接线端设置的不合理是另一回事。

网友E:
用青壳纸垫一下

网友F:
有很多传感器都有这个现象,要么接线不好接。要么太紧凑。

网友G:
我们用ABB防爆电机 那个电机盖子设计得也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很多传感器都有这个现象,要么接线不好接。要么太紧凑。
看来这问题很普便

网友H:
有空间的话,外接一可靠的快接端子怎么样?

网友I:
防爆产品的接线好多都是这个问题,看来是要采用专用的接线工艺。

网友J:
做个硬连接吧端子排引上来,以后一劳永逸。

网友K:
ASCO的,挺贵的!一个好几千!

网友L:
看样子,确实很危险!

网友M:
这样接线的确不太方便,是不是他们的接线端子和我们不同啊。

网友N:
回复 网友H:
这样的话,防爆又有何意义。

网友N:
可以加一个端子排,做个连接把端子引上来接端子排,外线接到端子排上,端子排就放在电磁阀里面,空间够的,试试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N:
这样的话,防爆又有何意义。
当然是做在盖子里面。

网友O:
产品已经这样了,只能想办法避免了。

网友P:
太紧凑了

网友Q:
边上隔个绝缘纸就好了呀

网友Q:
或者在边缘贴一层电工胶布,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吗

网友R:
这种类型最好断电操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或者在边缘贴一层电工胶布,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吗
这方法只是一种土办法的现场改进而不能证明这电磁阀设计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