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啸叫怎么回事?

楼主(2015-09-22):
今巡检一生产装置DCS系统,听一控制柜嘶嘶的声音,如同高压输电线底下听到的嘶嘶放电声。
逐一排查发现声音出在一稳压电源处,此系统很新,只有半年运行时间,那这电源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A:
EMERSON的开关电源,高档货,500W的;
运行时有一点声音是正常的;

网友B:
500W的电源,肯定有散热风扇进行强制散热的,看一下是不是风扇转轴润滑不良的缘故另外要使用万用表测量输入输出是否正常。
建议不要轻易拆卸注油润滑,直接联系代理商进行质量保证。

网友C:
负载是否满载?轻载或者空载,会导致电源工作在断续工作模式,有点声音也是正常的。二看输入电源是否偏高,输入偏高,导致占空比比较小也会有声音

网友D:
是不是高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是否满载?轻载或者空载,会导致电源工作在断续工作模式,有点声音也是正常的。二看输入电源是否偏高,输入偏高,导致占空比比较小也会有声音
装置没开车,但系统已经现场仪表一直处于通电运行状态,应该是正常负载,估计也就在电源的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W的电源,肯定有散热风扇进行强制散热的,看一下是不是风扇转轴润滑不良的缘故另外要使用万用表测量输入输出是否正常。
建议不要轻易拆卸注油润滑,直接联系代理商进行质量保证。
感觉像电感线圈的啸叫声,但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ERSON的开关电源,高档货,500W的;
运行时有一点声音是正常的;
周围几个没有声音,就这一个有,而且比较明显。

网友E:
应该是负载较大引起的,报警灯没有亮,表明没有故障!

网友F:
排查下。把输出切断,看下还有没有。

网友G:
有的开关电源,确实有高频振荡声。一般如果能正常工作,我不予理会

网友H:
应该是开关变压器发出的声音,看保修时间和设备供应商联系。

网友I:
一句话,更换吧。

网友J:
建议保修内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的开关电源,确实有高频振荡声。一般如果能正常工作,我不予理会
和偶领导说了,领导说不用管,咱们只管好现场仪表就好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保修内更换
多谢!
偶上司说了管好自己的责任区就行了
言外之意:手够长,多管闲事

网友K:
开关电源不用风扇散热吧,一直用西门子的!

网友L:
以前是好的吗

网友M:
换个新的试试啊

网友N:
单独把输出端的线  拆掉看看

网友O:
换个新的吧,或问问厂家。

网友P:
如果过来保修期把那个开关变压器拆下来重新用绝缘漆浸渍然后烘干就好了。你的这个啸叫属于低频的,应该是这个开关变压器的松动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果过来保修期把那个开关变压器拆下来重新用绝缘漆浸渍然后烘干就好了。你的这个啸叫属于低频的,应该是这个开关变压器的松动引起的。
多谢朋友的帮助,虽然领导说这个不用管,但偶想隔天拆开看看。

网友Q:
一般稳压电源的变压器有点声音是正常的,如果过分大就有问题了。类似电磁线圈电源线接触不良造成的线圈呲呲声过大一般都是变压器之类的功率器件的虚接脱焊引起的。艾默生的大功率电源板我们这边的电子厂很多都坏了,小问题都是厂里自己修,但不少故障因为没有配件没有资料,加上一块笔记本大小的板子就要好几万,大都是送到上海的维修站维修。

网友R:
有些事不该管的确实不要去管。被相关者知道可能会认为你抢他饭碗,或者认为你在显摆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