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2):
手头上有FX1S,和fx1n-232bd,用usb转串口线将232bd和电脑连起来了。试了很多个程序,都不能进行通信。具体的表现是:电脑上用的串口调试助手,从电脑向PLC发数据的时候,232bd上的RX+的灯一直闪烁,可是PLC程序里面读不到数据。通过plc程序控制PLC向电脑发送数据时,232bd上的TX+的灯不闪烁,且串口助手也收不到数据。请问大神们,我该怎么调试,才能找到问题和解决问题。多谢了

网友A:
串口号,速率,位数设置不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D8120给的指为H881,电脑串口调试助手设置的波特率为9600,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数据长度为8位,串口号选的应该是没错的,不然电脑发送数据时,232bd上的RX+的灯也不会一直闪烁了吧?

网友A:
是H81还是881?

网友B:
多试几个波特,还有com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H88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程序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的设置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了几个还是不行。

网友C:
端口设置正确吗?你看下对应的是不是COM1。

网友D:
我有个嘉诚的USB转232的线,可以直接通过FX3U-232BD板下载程序。

网友E:
我试过2N的232BD,什么都不用设置直接下载上传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我不是用来写程序,就是想传数据,其实程序都很简单,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打电话给三菱的技术支持,他们也解决不了,都快崩溃了。

网友F:
串口的没用过,留个脚印,学习一下

网友G:
通讯协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什么通信协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端口是正确的,都确认了是对应的口

网友H:
什么通讯协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