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2):
我们买的是基恩士KVV NANO系列AC电源的PLC,上电时直接通220VAC电源,POWER灯变橙色,必须要关掉220V电源再开启才能正常工作,这个时候断掉220V电源PLC也可以正常工作,监控也可以;上电前断掉220V电源,直接上电PLC也可以正常工作。什么原因

网友A:
呵呵;你把AC-L AC-N端子上线拆了PLC上POWER灯还能亮?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网友C:
第二张图电源都没接也有电?

网友D:
也许内部有超级电容

网友E:
开关电源有上电吗

网友F:
图文并茂的帖子我愣是没有弄明白。

网友G:
电容电还没放完吧,久久送电试下。

网友H:
想整明白,拆开看下。

网友I:
是不是接了UPS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也许内部有超级电容
内部有电池,不建议楼主总是这样用,电池寿命短!

网友K:
USB指示灯亮着,是不是从哪儿过去的电源呀

网友L:
是不是输出端的24v接上了电源?

网友M:
通讯口联接,扩展电缆全脱离主机。

网友N:
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O:
扩展模块有无输入电源。

网友P:
一个PLC耗电上百瓦,而且内部还是多电压需求,不要妄想用编程数据线来进行供电。另外提到超级电容的,有哪个公司生产的小体积电容能供电上百瓦的PLC运行几十秒甚至一分钟?

网友Q:
对了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我发现西门子的200plc。DC,DC,DC,采用24开关电源供电。把220伏关掉之后,plc大概要延时几秒钟,才会各种指示灯才会灭掉,如果出现220掉电然后马上上电的情况,plc会复位吗?还是维持掉电前的状态?

网友R:
楼主是在变魔术吗?

网友P:
如果PLC的电源指示灯在断电之后没有熄灭,就立即又获得电源的供应,则PLC内部的状态还是断电前的状态。

网友S:
终于在论坛中看到有人用基恩士的plc了,,感觉用基恩士plc的人好少啊

网友T:
真正的无线PLC

网友A:
永动机出现了,通一次电可用一年;

网友U:
是不是里边的开关电源电容太大了?

网友V:
把plc拆了,真相就在里面了。

网友W:
回复 网友S:
基恩士的plc功能比较强大,也好用,通俗易懂,就是有点贵呀

网友X:
有不用电源也能正常工作的基恩士?OMG,真相在哪里?

网友Y:
据猜测,还是电容在作怪!

网友P:
呵呵,民用或者工业使用的电路板上的电解电容,就算容量巨大,体积也会跟着巨大,所以说,PLC空间有限,各位就不要继续猜测PLC电源板里面的电解电容容量会拥有多少百万千万微法级别的超级电容了。

或者楼主上视频看看,真的是不需要电源就能工作的PLC吗?

网友Z: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也许内部有超级电容
内部有电池,不建议楼主总是这样用,电池寿命短!
内部电池不是给PLC供电的吧,貌似只是保持时间什么辅助的东西的,要供电就是超级电容,不可能是电池吧

网友AA:
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呵呵!

网友AB:
控制线路有感应电干扰,查一下控制电路有没有和强电或大电流的用电器线路绑在一起。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把PLC输出的24V电源端口接上了开关电源的24V电,把线拆了后一切正常。基恩士售后也没把原因说个明白。

楼主:
消耗电流超过额定值时,AC 电源型 KV Nano 系列的动作如下所述。
? PowerLED 橙色灯亮起,动作停止
? 停止向扩展单元或工作电源的供电
? 使用功能扩展访问窗盒时,访问窗口的显示为 OFF
? 要恢复正常动作,请将电源置于 OFF,排除发生过电流的原因后,再将电源置于 ON。

工作电源 DC24V 输出端子。用于传感器的电源等。
(*请勿从外部向工作电源端子供应 24V 电源。)     就是把这个端子接上了24V电。不清楚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O:
扩展模块是由主模块供电,不需要外接电源

网友AC:
看标题以为真的可以不用电源,进来一看,才知道是认为有故障。原来如此。

网友AD:
不用电源 也能干活  开什么玩笑啊

网友L:
回复 楼主:
以前没遇到过此类的情况,只是看楼主的情况推测的,看楼主所说在没接plc电源的情况下,plc就能正常工作,说明plc得到了应有的外接电源,什么超级电容,内置电池是不可能的,超级电容、内置电池只是在plc在断电情况的保证plc内部时钟运行和RAM中的数据,是不足以让cpu运行的。

在说内置的开关电源,推测应是输出1组24v电源,分别到外置端子和到主板,到主板的再进行其他电压等级的转换,当你只外置端子接入24v时,相当于给主板供电,因此plc可以正常运行, 但当你内置电源与外置端子同时输入时,导致2个开关电源并接,导致电源保护,所以不能正常工作了。
电源输出内阻是很小的,并且两个同样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不可能完全一样,总会有电压差,并联时这个电压差会在两个电源间出现很大的电流;再者,两个电源输出功率不会均衡,可能一个电源输出功率达到很大了,另一个还未输出多大功率,所以会造成一个电源负载过重,另一个却未怎么出力,就如两个人共挑担子,重物偏重于其中一方,一个人轻松一个人累,肯定容易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