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2):
我这里这间公司有很多taian的plc和文本,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牌子的产品,网上查了一下,好少关于这个牌子的信息,本想搞个文本来改改的,但是找了半天俱然网上没有这个文本的任何信息,对了,文本型号是op11,还有,我们厂这个牌子的设备都是外面一家设备厂做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资料…

网友A:
非标设备不有指定品牌电器一般不会用大品牌的,成本嘛

网友B:
哦,这就是技术垄断吧,哈哈,通用的怕你仿照、

网友C:
哇,台安啊,台制品中的低端品。

网友D:
呵呵;台安之前主要搞变频器,所以PLC这块相对推的少一些;

网友E:
台安的接触器就用过

网友F:
plc指令和三菱的差不多

网友G:
非主流品牌,还是寻找机会使用知名品牌替代品出故障的工控设备部件吧。

楼主:
好吧,我承认我错了,原来度娘也只认中文!果真是实实在在的国产货!度娘taian,出来的却是一堆的泰安……,度娘台安,才是关于taian的资料…………资料已找到,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H:
台安 啊    我还以为是泰安表情   跑我老家了

网友I:
台安PLC没有碰到过。不知性能怎么样?

网友J:
这不是国产的吧?  没有用过

网友D:
回复 网友J:
无锡产;

网友K:
台安的接触器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