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2):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启动后是速度V1,2秒后是速度V2,5秒后是速度V3,这种控制方法需要用什么实现,单片机可以控制吗?用LPC又如何控制?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多段速,端子接线,参数设置,单片机可以PLC也可以。

网友B:
不好实现,时间太短,速度还没有提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段速,端子接线,参数设置,单片机可以PLC也可以。
就是控制一个输入,是不是?

网友C:
变频器本身就能实现,参数定多段速,参数设运行时间及运转方向相应各段的运行频率等

网友D:
多段速可以实现。也可以PLC模拟量加软件控制实现。

网友E:
如果变频器有自带PLC功能,只需要简单的设定参数就OK;
如果没有,用几个外部定时器+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一样可以搞定;
不需要什么单片机/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本身就能实现,参数定多段速,参数设运行时间及运转方向相应各段的运行频率等
哦,这么强大,对变频器不是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变频器有自带PLC功能,只需要简单的设定参数就OK;
如果没有,用几个外部定时器+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一样可以搞定;
不需要什么单片机/PLC;
受教了,多谢指点

网友F:
变频器本身就有多段速控制,可以看说明书。或者咨询经销商。

网友G:
多段速各个品牌的变频器都具备,定时器,不一定都有,外部加定时器选通多段速即可。

网友H:
简单的需求,有复杂的方案,也有简单的方法。
如果整个项目还有其他需求必须使用PLC做控制器的话,使用PLC和变频器进行通讯连接的方式进行控制,更显系统的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的需求,有复杂的方案,也有简单的方法。
如果整个项目还有其他需求必须使用PLC做控制器的话,使用PLC和变频器进行通讯连接的方式进行控制,更显系统的高大上。
是的 ,必须是高大上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本身就能实现,参数定多段速,参数设运行时间及运转方向相应各段的运行频率等
哦,这么强大,对变频器不是很熟悉
现在的变频器都有这功能,不用外加配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本身就能实现,参数定多段速,参数设运行时间及运转方向相应各段的运行频率等
哦,这么强大,对变频器不是很熟悉
现在的变频器都有这功能,不用外加配件的
好的,我学习学习,等有不懂得向你请教呀!

网友I:
变频器PG卡功能上有没有此项看品牌了

楼主:
感谢热情的回答呀!

网友J:
是的,只要按要求给几个开关信号就行了

网友K:
貌似楼主都不清楚变频器怎么用来着

网友L:
多段速控制,怎么着都行。

网友G:
楼主的问题,不仅仅是多段速的实现,还要有自动的循环功能。因此,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能实现的。而如果外部实现循环,内部实现多段速,这个就比较容易些了。选择的东西也容易得多。用LOGO!应该最合适。

网友M:
多段速的话,变频本身就可以了,加上时间和循环的话,就得另加东西了。

网友H:
直接使用台达的VFD-E系列变频器,自带PLC功能,无需外加PLC或者单片机了:

网友N:
我还以为是贴了个变频器的先进控制算法哦,一看太让我失望了。

网友O:
软启动器不知能否实现

网友P:
大多数变频器自身就能完成,

网友Q:
端子控制速度  用plc控制吧

网友R:
现在很多都有多段速功能的!

网友S:
多速段控制。时间太短

网友T:
多段速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