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2):
今天弄了一天,用台达的EX2系列和三菱FR-A700变频器进行通讯,接线方式是2线制的,可以读取变频器的数据,就是写频率的时候写不进去,按照变频器说明书查看有错误的响应数据,就是发送的数据有误!打电话给三菱官网说是两线制的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无语了!不知道哪位大侠有碰到这样的情况解决了的,指教一下!

楼主:
官网那边说FX3U的可以接4线制的

网友A:
能读取就说明通讯正常,不能写入还是数据错误或者变频器设置不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台其他牌子的变频器就行,可排除PLC和线这边问题!就是A700这款485接线是四线制,短接接两线官方也说会有问题,需要用支持4线制的PLC

网友A:
没必要换PLC,网上买个485-422或232-422无源插头。

网友B:
读取是顺利的,二线制就不是问题。
+3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连接7台,不知道接转换模块怎么样?还是用三菱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返回来的数据说PLC写的数据有错,可能我没看懂说明书上两线制备注的意思

网友A:
三菱的没做过,安川的也是4线,按照说明从来没遇到通讯问题。我觉得还是你设置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试了3天总有可以了  的确试参数有问题,这款变频器设置相对于国产设备过于麻烦了 !

楼主:
哎  主要之前不得打电话给三菱客服,他说A700四线制接两线的话经常会要么能读不能写,要么能写不能读的问题,这种问题还是是随机的..........后来测试不能写,就是应答有错误,是因为参数设置权限和运行模式有关系!这还真没想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主要是看到你们都说行,那应该肯定是行的!所以多翻了几遍说明书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C:
哥们儿,你那个通讯是怎么搞得,我用的西门子1200的,接四线制的怎么读取不了数据

网友D(2017-06-06):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台达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问的,我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读取是顺利的,二线制就不是问题。
能读取就说明通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