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2):
公司一台2T进口电动叉车不能升高,联系厂家到厂检查后确认是叉车液压系统的电机故障,让厂家到场维修后,叉车就不能前进后退了,注意:维修前叉车是能前进后退的.遇到这事你们如何处理??

网友A:
那就厂家负责解决,还能怎么办?

网友B:
瘸子给修成了瞎子

网友C:
领导和联系这业务的想怎么办,了解下先。

网友D:
厂家应该会解决的吧

网友E:
这不用你操心,厂家会给你修好的。难道我们搞工控的给人维修就没出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F:
这么说,厂家没有修理好叉车,你们公司却要无条件结大笔的维修款给厂家咯,而且还不能有任何的怨言对吧。

网友G:
上下动作修好没有?
不会问题越搞越多吧!
不管怎么说
这个厂家负责到底!

网友H:
继续联系厂家赶紧处理

网友I:
让厂家继续修就好了

网友J:
这是偶然事件,厂家的技术也是人,不过这情误厂家会搞定的,自己造的设备没有修不好的,只是客户值不值?

网友K:
聋子给治成哑巴了,厂家会搞定的

楼主:
早上联系厂家,对方主管说了一大堆故障产生的原因,现在提出后续维修费用减半

网友L:
还找他们呀,那能越修越坏呀。

网友M:
这个维修工实在是不咋地。

网友N:
电叉车应该很好修吧~

网友O:
是厂家来的而不用担心啊

网友P:
不用担心,来维修的人会给你搞定的。

网友Q:
这看来厂家要在你公司过中秋节了

网友R:
还是等中秋后再说吧,互相体谅!

网友S:
叉车我修过,我原来修过的那种控制线好多,要查出来很麻烦的,厂家有个仪表,插上去就知道哪里的问题,一般都是接触不好,  我搞不懂为什么比普通两轮电动车复杂些, 叉车一般是有刷直流电机, 两轮电动车是无刷直流电机,应该前者更简单才是啊。

网友T:
这个厂家应该还是有这个信用的吧。肯定会给你搞好的。

网友U:
总而言之 ,让厂家搞好了就算 了事 ,其它就剩谈费用的事了。

楼主:
厂家在中秋节前已无偿处理了.谢谢大家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