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2):
各位好: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要求现场用触摸屏控制,远程用电脑控制,要求触摸屏控制
的优先级比电脑侧的优先级要高。

  我现在的PLC是S7-200,触摸屏用威纶和PLC进行PPI通讯,再加装一个CP243-1模
块与电脑侧进行以太网通讯,电脑的上位软件是组态王。

想问一下触摸屏的优先级比电脑侧的优先级要高这点怎么实现?我设想是在PLC程序内
设置不同触点进行互锁,但这样的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有没有其它简洁一点的办法?
比如是当触屏控制时,上位机控制自动失效?

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好像没有办法,这样吧,触摸屏上做一个本地/远程控制的选通按钮。只有触摸屏有权做出选择。

网友B:
这个只能在组态上进行权限的给定

网友C:
找个变量,做个开关,一般本地优先于远程

网友D:
设个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E:
非要这样做出选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