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2):
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

网友A:
不一定。楼主有什么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拆了一台PLC【继电器输出型的】 发现也带放大板 感觉有点画蛇添足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拆了一台PLC【继电器输出型的】 发现也带放大板 感觉有点画蛇添足啊!
保护内部的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小型断路器不行吗

网友C:
继电器型的大多是用外部继电器过渡一下;
碰到负载短路等情况烧外部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 那要是外部继电器线圈短路了呢?

网友D:
也就是,PLC继电器触点容量小时,起扩容的目的。

网友E:
放大板是干什么的?输入信号放大?输出信号放大?
还是实际上就是一块中继板?就是PLC的输出经过放大板之后才最终接驳的负载?

网友F:
不一定的。要具体看实际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型的大多是用外部继电器过渡一下;
碰到负载短路等情况烧外部继电器;

这样就等于又加了一道防护呗!是不是也有放大电流的作用呢?

网友H:
如果PLC输出去驱动下一级开关量输入,就是电平触发,那就可以直接驱动无需放大,如果输出与下一级输入阻抗不匹配,那就需要做阻抗匹配的工作(例如PNP与NPN),如果下一级驱动需要干触点驱动,那就需要加继电器转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