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2):
求大侠帮忙啊,用循环指令,如何使用啊

楼主:
先动作1,下来动作2,再动作3,重复两次,第一次是13都动作2不动作,第二次是123都动作

网友A:
步进梯型图指令加条件跳转,或者直接使用步进梯型图指令重复动作。具体请翻阅欧姆空的编程手册。

网友B:
动作上加一,当动作=2的时候,执行下一步。
这就是要学会怎么用加减法计算了。不要想什么什么其它高级指令。用步进顺控也可以。

网友C:
用循环啊

网友D:
用置位复位指令可以不

网友E:
循环直接搞定

网友F:
直接的用一个计数器,计够两次了往下执行;也可以用顺控的编程结构;也可以把每部分动作写成子程序,主程序调用两次这个子程序,程序程序结构显得直观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其实总得动作有十几步呢,都是用的移位指令,现在当中有有三步是我所说的重复动作两次,,我用的就是计数器,第一次1动作是触发一次,2动作不动,直接置位3动作,三动作做完,又在置位1动作,当两次计数到达时,2动作开始动作,下来就做完剩余的所有步数

网友G(2016-01-08):
一个简单的小程序弄得如此麻烦吗?

网友H:
加一个计数条件

网友I:
计数就行……我发现很多人动不动就移位…循环指令

网友J:
回复 楼主:
移位,步进,计数......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