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调速 器 可以改为能调速的同时 不调速时全速 吗

楼主(2015-09-22):
(无正文)

网友A:
调到最大的时候就是全速了呀!这个调速器要跟电机配套使用的。

网友B:
手动小直流电机调速器。

网友C:
楼主意思是,调速时使用此调速器,全速时不通过此调速器了。

网友D:
就是把自动开关和直流调速器做在一体了。很紧凑,不过那个开关是否有点大?

网友E:
扭到最大的旋钮位置,就跟直接接通电源驱动马达一样的,楼主竟然不信赖工控配件制造商?

网友F:
做个切换开关就好

网友G:
好像跟电磁调速差不多。

网友H:
不知是不是3楼所说意思。

网友I:
没有用过这种东西

网友J:
如是说,220V入输出3相220V是减速电机专用的

网友K:
这就是电磁调速器,改变励磁电流的大小就可以实现调速,你说的很难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