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2):
突发奇想,想买一台,不知道是否是卖家说的那么好。希望用过的朋友发个言

网友A:
对部分电路板有效。修一个品种,数量大的,适合。
原理上是可以的,高压板危险,集成度大的不行。
不是全面的,有的情况还不如万用表快。

网友B:
能用万用表测量出来的它都能测出来,万用表测量不了的它也搞不定,而且这东西价格还不菲!

网友C:
最关键的,夹具不适用!
板子上的IC,周边元件排列紧密,夹具头放不进去也夹不住!把IC吹下来?要是吹下来了,还测什么啊?直接换了!
用伏-安法测任意2点间的参数?用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档同样能完成!而且,伏安法,要有另一块好板对照啊!
所以,没有什么用处。
我有一台,一直不用。也能够解决问题。解决不了的,想想,用它也不行。

网友D:
我也想买一台,你看的是什么型号? 淘宝有一种主要vi检测仿惠普的3000元,配合示波器用,还有一种离线在线的有vi,有器件库,要配电脑,13000元。这两个是最便宜的了吧?

网友E:
要做大量的测试夹具,大型维修公司适用

网友F:
完全没必要

网友G:
用过几次汇能的,还可以的。

网友H:
这东西也在线,不安全吧!

网友I:
逻辑类的比较全,其它作用不大。主要作用是放台面摆显

网友J:
如果有专门检测变频器类感觉还靠谱些,哪位大师来开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