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2):
JSDEP-50A3能使用220AC单相电源吗

网友A:
驱动器上面怎么写的呢

网友B:
电源电压一样都可以用,三相220V接单相220V容量小了

网友C:
50A3功率是2KW,请按规定使用三相220V供电;
750W及以下可以单相供电;

楼主:
刚接触伺服,想自己试下机,不带负载。学习点程序和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