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2):
以下是我自己编写的程序,三个槽罐按点击顺序依次进行作业,但是不具有普遍适用性,4个槽罐有24种情况,5个就有120种了,求大神的简易程序!
后面的复位寄存器是为了方便模拟加的~因为在实际应用中作业的启动通常为复位按钮,停止按钮没有加入~~~
只想知道一个简易的适用于很多个的顺序执行程序学习一下,知识就是用来传播的~~~,程序附上(照片是方便观看的)

楼主:
这个程序是可以先点击作业执行后,等待第一个点击的作业完毕后,再自动进行第二个点击的作业,作业完毕的开关由实际中某个条件来执行,如PH值、液位、溶液浓度等等,这里为手动点击~~~

楼主:
再更新一下,如果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说一下,也不必整个程序,谢谢~

网友A:
做一个队列的数据结构就可以了,欧姆龙支持间接寻址,可以很方便的构建这种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老师能说的仔细一些吗表情,我刚接触PLC半年,很多东西还在学习,很多东西还不太明白~麻烦您了~

网友B:
队列结构在任何一本描述数据算法的数都会有介绍,通过指针就可以,只要你的PLC支持间接寻址就可以。

在欧姆龙中,可以通过SSET(设置栈大小),PUSH(向栈中压入数据)以及FIFO(以队列方式读取数据)来实现这一过程。

首先,通过SSET指令来设置栈大小,欧姆龙的队列需要固定4CH的空间存储栈管理信息,且因为FIFO会保留最后一个数据,为了确保你的程序可以结束掉,所以还需要多申请一个CH的空间用于存放工艺步骤结束标志。因为楼主使用的是3个通道,那么这里的栈空间申请了8个通道。

网友B:
以D100作为栈的首地址,D100,D101为栈的大小,D102,D103为栈指针,这是固定的,你的数据实际是从D104开始存放的。

使用PUSH指令向栈中存放数据,这里的PUSH指令的执行顺序决定了以后FIFO的读取顺序。

网友B:
之所以在申请栈空间的时候要多申请一个空间,是因为FIFO指令读取到栈最后一个数据的时候会保留数据,这样的话你会陷入最后一个工艺步骤而无法退出,所以需要放一个结束标志,这里向栈中压入数据0作为结束。

网友B:
然后,使用FIFO指令依次将数据读取,并通过比较指令来运行不同的工艺步骤。

网友B:
上述程序例程采用的机型为CP1H。

使用的指令描述为:
SSET:CP1H编程手册第369页
PUSH:CP1H编程手册第371页
FIFO:CP1H编程手册第375页

注:或许你的欧姆龙CP1H的编程手册版本与我不同,请以你的手册页码为准。

本程序的例程代码:
使用的软件版本:CX-Programmer V9.5  操作系统版本:Win7 32Bit OS

完~

网友C:
支持5,6,7,8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支持5,6,7,8楼。

支持5,6,7,8楼,竟然不支持我9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这位老师的解答,我已明白~表情,我将老师的程序稍微改了一下,因为在实际应用中可能只是2个槽罐需要作业,或者5个槽罐中只需其中的3个或4个需要作业,所以我用二进制递加来完善了一下~如下图:
这样就可以在选中的几个槽罐作业完成之后复位状态。(栈的大小我直接设了高值...对程序无影响)
以下是根据这位老师程序编写的5个槽罐顺序作业的程序,供大家观看,果然简便了许多,太感谢了!

网友D(2015-12-18):
请教老师,步骤第一完成和开始运行是什么指令??

网友D:
步骤定义完成

网友E(2017-05-25):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个绝对要顶!!!

网友F(2019-03-04):
回复 楼主:
这个程序可以实现边进边出吗?

网友G:
排序算法有多种,记录输入按键的顺序到指定地址区间,执行程序满足条件执行,执行完成一个,消除一个记录(清零),剩下的继续移位顺排即可。

网友H(2021-04-08):
回复 网友A:
有没案例程序,有类似功能的要编程

网友H(2021-10-29):
回复 网友A:
有没类似案例分享,正要用到,类似先进先出的那样,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有没类似案例分享,正要用到,类似先进先出的那样,谢谢

请仔细阅读上面Fuji_FA的回帖。

网友I:
回复 网友A:
好像CP2E没有FIFO这些指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好像CP2E没有FIFO这些指令了

没有FIFO指令可以使用间接寻址来实现FIFO指令的功能,论坛也有对应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