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3):
请问各位高手:
   我是新学变频器维修的,我想知道怎样用视波器测量6路驱动电路的波型,我看了《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书上说的要屏蔽驱动电路对IGBT管压降检测功能,令CPU正常发送六路脉冲,以利驱动电路的进一步检修。
  书上说在驱动电路上电进行电压检测前,必须先行切断逆变模块的供电,待驱动电路检修完毕后,再将逆变模块的供电恢复,先从 P供电给模块的路上切开2mm以上的缺口,再分别将上下臂模块的CE短接。
  我有些不明白: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测波型都是这样测量的,我怕短接不对,烧坏变频器的驱动电咱或其他电路?BC短接,EF短接,那不是上下的CE一起短接?
  请回复!
  谢谢高手们!

网友A:
这个适用于和316J类似的检测电路,不是所有电路都是这样的,具体电路还要具体分析。bc和ef 分别短接在接线上看是ce短接了,但在A316J那边他们不是一个回路,所以是独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就是搞不懂,因为不同的机器都是不同的,所以才难搞,不测量波型又不敢装模块

网友B:
只有具有管压降检测电路的IGBT,可以用此法。

网友C:
先单独给板子供电然后运行不报故障的就可以直接测量了,报故障的,再想办法屏蔽。而且一般要看波形的基本上是炸模块的,模块都要拆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