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3):
本人对电气不很懂
看厂里用了很多10KV的高压电机,有消防水站,有循环水站,有雨水站等常规泵,也有氢气压缩机、富气压缩机,还有加氢进料泵、除焦水泵高压泵,也有辐射泵高温泵电机,看都体形笨重,使用这些高压电机只是为了减小电缆电流么?

网友A:
低压的要做功率这么大的难

网友B:
高压电机电流小,扭力大、更加稳定,节能、效率高。缺点:成本比低压大功率电机大。工作环境要求高。
低压大功率电机,电流大,稳定性差,能耗较大。
10kv高压电机与380v交流电机相比铜耗相对会小一些,因此电机的效率也会高一些
高压电费也便宜,比较经济实惠。百度文库找来的,有需要找度娘是不会错的。

网友C:
是的,为了减小电流。

网友D:
没接触过高压电机学习了

网友E:
是为了减小电流和体积吧,毕竟低压功率大的电机不太好制造,成本高,工艺复杂

网友F:
是的啊,减小电流。功率不变,电压高则电流小。

网友G:
高功率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为了减小电流和体积吧,毕竟低压功率大的电机不太好制造,成本高,工艺复杂
但电机的散热好复杂啊,有油冷有水冷有风冷的,而且温度检测也是非常多,最后造成体积很臃肿。

网友E:
回复 楼主:
确实如此,

网友H:
1减小电流
2低压电机不可能做的很大
3电源容量限制、得多大的变压器
4电缆限制、配多大的电缆、即使有非常大的电缆怎么施工怎么接线
5开关限制、多大的断路器接触器

个人观点、我见过最大的电机3550KW低压怎么做、怎么控制、得多大的变压器

网友I:
可以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减少电流

网友J:
降低电流,则可减少线路损耗。

网友K:
高压电机维护不方便,要求比低压高。电流确实比低压小。

网友L:
主要是为了减小电流   还有扭矩

网友M:
是为了减小电流和体积

网友N:
使用高压电机就是楼主说的几个原因。

网友O:
涨知识了,高压电机我还真的没用过呢。

网友P:
高压电机没见过呢  才用过132kw的电机

网友Q:
很大的原因是减小电流,同样功率1000KW的电机,低压电机,电缆,断路器得多大啊。

网友R:
主要是为了节省材料,特别是铜材。当然了,也可以理解成为减小电流。

网友S:
电流大了,电缆的直径也随之增加。

网友T:
高压电机能耗低,效率高、设备运行稳定可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为了减小电流和体积吧,毕竟低压功率大的电机不太好制造,成本高,工艺复杂
但电机的散热好复杂啊,有油冷有水冷有风冷的,而且温度检测也是非常多,最后造成体积很臃肿。
这不是电压高低造成的,是因为高压电机都是大功率电机,价格很高,万一损坏损失较大,所以要采取多种保护措施。如果低压电机也做到这么大功率,散热措施甚至更多、更复杂,因为低压大功率电机电流大,发热量更大,接头也容易发热,说不定还要对此采取一些散热措施。

网友U:
减小电流,便于控制。减小配套设备的损耗和成本。

网友V:
引用 网友H:
1减小电流
2低压电机不可能做的很大
3电源容量限制、得多大的变压器
4电缆限制、配多大的电缆、即使有非常大的电缆怎么施工怎么接线
5开关限制、多大的断路器接触器

个人观点、我见过最大的电机3550KW低压怎么做、怎么控制、得多大的变压器

3550KW低压电机?380的?是我见到的10倍……是不是笔误多了个0?

网友H: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H:
1减小电流
2低压电机不可能做的很大
3电源容量限制、得多大的变压器
4电缆限制、配多大的电缆、即使有非常大的电缆怎么施工怎么接线
5开关限制、多大的断路器接触器

个人观点、我见过最大的电机3550KW低压怎么做、怎么控制、得多大的变压器

3550KW低压电机?380的?是我见到的10倍……是不是笔误多了个0?
少打了一个逗号
我是说我见过3550KW的电机,低压的怎么做(低压的怎么做这么大功率)
你也是没看清楚

网友W:
高低压,各有各的好处,因环境和资本而定。

网友X:
高压电机都是功率较大电机,如果低压电机做这么大功率,体积还会大很多。电流会很大供电也不方便。

网友Y:
回复 网友B:

网友Z:
引用 网友H:
1减小电流
2低压电机不可能做的很大
3电源容量限制、得多大的变压器
4电缆限制、配多大的电缆、即使有非常大的电缆怎么施工怎么接线
5开关限制、多大的断路器接触器

个人观点、我见过最大的电机3550KW低压怎么做、怎么控制、得多大的变压器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