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3):
请问施耐德变频器一拖三如何接线,变频器型号为ATV312,谢谢

网友A:
楼主问的号笼统啊

网友B:
一拖三变频器接线?接水泵的?这和普通的一样啊,外部端子控制,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C:
同意三楼的,另外电流设大点就行了。

网友D:
不明白你的怎么接线,你是指主回路不会接线还是控制回路啊

楼主:
即变频器的输出端能不能加多个接触器,因为这些接触器是独立的,有可能同时接通,也有可能不同时接通,谢谢大家

网友E:
外接旁路接触器可以,电机最好分别要带热继,变频器开环运行

网友F:
没有积分时间,难道不会引起保护停机?除非变频器容量足够大。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叫并联驱动,变频器的输出不要接接触器,而是自动开关,如果想切换吸合或断开并联的电机,需要断电操作。这就安全了。运行中,变频器的输出不要切换并联负载,切记!

楼主:
请问这样可以么

网友H:
借鉴一位前辈的分享图纸。
源图网址出处: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Boardid=4&id=303701
记住,切换接触器的时候,务必让变频器的RUN信号变成STOP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问,我这三个接触器是独立控制的,根据现在工艺,三个接触器的启动停止是随机的,三个接触器之间没连系,那现在我画的这个图可以么,多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我这三个接触器是独立控制的,根据现在工艺,三个接触器的启动停止是随机的,三个接触器之间没连系,那现在我画的这个图可以么,多谢
随机控制?也得,但凡任意一个接触器接通或者断开,均要和变频器进行连锁控制,也就是接触器一旦有通电或者断电动作,均提前让变频器事先停机。
三个接触器,每个接触器有得电和断电两种状态,也就是变频器要接受6个控制信号。

网友G:
回复 楼主:
图没问题。但条件是,切换电机的开关必须是变频器停止工作时的操作。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以啊,没有问题的,但是最好不要同时接通,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I:
8楼的正解,我公司的移动模台就是这样的

网友J:
我没有用过并联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