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3):
欧姆龙有没有四组都是常闭的终端继电器?

网友A:
见过四组常开的终端继电器,没见过四组常闭的,楼主可以选择四组常开常闭的中间继电器,也能满足控制要求的

网友B:
终端继电器与中间继电器有什么差别?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终端继电器一般是四组敞开触点,节约空间和费用,一般的中间继电器上面有两对常开常闭触点

网友C:
下图的中间继电器不是4组动作触点是什么?常开常闭都是有的呀。

网友D:
有搭载4个c接点的终端继电器
即4个一开一闭触点
G6B-4CB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看了下选型手册 好像是只有常开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下图的中间继电器不是4组动作触点是什么?常开常闭都是有的呀。

赞同  这种4常开4常闭  我们经常用

网友F:
使用4c接点的
或用5楼介绍的,用4个b接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