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3):
我公司有一台直线封边机传输带的变频器是台达EL系列的变频器,工作一段时间就报警显示OL1,对着参数表想修改一下,但就是修改不了,也不能显示原来的参数,不知怎么回事?请教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按M0DE键只显示设置频率F,实际频率H,实际电流A用户定义物理量U与正转命令Frd,别的没有,按ENTER键,按上下键修改参数,显示Err。

网友A:
官网上下载个说明书。
对于过载报警如果强行改变参数而不改变硬件容量是否值得提倡?
参数改不了是不是设了密码?

楼主:
说明书有的,我估计是没了密码的

网友B:
还没有见过台达这种变频器呢。

网友C:
是不是某个参数设置了防止别人误修改的参数,必须找到参数改成 可以修改才能进去修改呢。

网友D:
估计是面板被锁住了!

楼主(2015-11-06):
面板锁住了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