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3):
比如32,可以除以10然后舍掉余数得到3;现在我想要得到2,好像没有取余数的功能。请问怎样可以实现

网友A:
参考指令手册

网友B:
按楼上的题,改一下,做复杂一点:
400/41=9
41*9=369
400-369=31

又楼主的题:
32/10=3
3*10=30
32-30=2
如何代如这个数据,自己做。这个应该会吧?

网友C:
楼上的都很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详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法很好,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D:
学习了,一直都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E(2016-06-09):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一直都没遇到这个问题!
取余数其实会经常碰到的。比如一个流程用秒来计时,时间短点没关系,比如几十秒啥的就直接用秒做单位了。但是几百秒几千秒还用秒做单位就不好了。这时我们就要用到取余数这个算法了。把计时出来的数除上3600,商就转换为小时数,余数就是剩余的秒数,再把余数除上60,商为分钟数,余数为秒数。这样我们就把一个以秒为单位的数转换为时~分~秒的格式。

网友F:
初学扎到;看得我感觉好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