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3):
我看mcgs的设备里跟欧姆龙相连的是2种方式,其中hostlink里有cp系类的,但是只有cp1h没看到cp1e啊。有用这个连过龙诚的plc的吗,指导一下。

网友A:
CP1E,CP1L,CP1H使用的协议是一样的,作为山寨厂商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1E,CP1L,CP1H使用的协议是一样的,作为山寨厂商也是一样的。
收到,有时间用hostlink试试。

网友B:
哥们产品,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刚才在网上看了点mcgs与欧姆龙plc的资料,决定还是使用FINS协议。plc一侧不用设置,默认即可。mcgs这边基本也都不动,设备组态里连接变量,下载。用自制的rs232通讯线,通电,ok,一切顺利。感谢万能的网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