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3):
无论怎么送电,灯全部闪烁,是硬件问题么,什么情况啊急,在线等??

楼主:
包括sf,run,等等信号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给plc单独送220或者24v电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plc单独送220或者24v电源看看
可是进去的是正常的220,有电且正常

网友B:
只给PLC通电,看能不能建立编程连接,可以连接的话清除掉PLC中程序后断电再上电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给PLC通电,看能不能建立编程连接,可以连接的话清除掉PLC中程序后断电再上电看什么情况。
好,我先除去信号接线试试

网友C:
硬件问题~!

楼主:
只给PLC送电,同样是全闪烁,没有变化

网友A:
估计cpu不行了。电脑应该也连接不上了

网友D:
PLC可能不行了,楼主换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可能不行了,楼主换个吧。
只有换了,还他妈没备件,谢谢了

网友E:
我现在偏向选用成熟的国产PLC。就硬件而言差距没有那么大----以至于影响工作。

网友F:
S7-200PLC?正品还是?

网友G:
有备份程序的话   直接换了.....

网友H:
不会吧  是不是电源不好了

网友I:
估计是内部的CPU供电有问题,或者直接就是控制板的CPU数据损坏。

网友J:
如果是输出灯全部闪烁的话,可能是程序运行到期了。。。  建议的解决方案:解密,读程序,修改。

网友K:
除电源线外,其它都不要接,看一下正常不;

网友L:
应该是电源问题 ,以前碰到过一次不知道说是不是

网友M:
24V外部可能有短路我上次碰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N:
程序初始化,或根本就没有程序,是否下载程序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N:
没有程序也不是所有灯都闪烁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没有程序也不是所有灯都闪烁的
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P:
外围电路正常的话那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Q:
把电源断开,重启一下

网友R:
可以考虑刷个固件试试吧

网友S:
是不是24v供电的,是的话。检查24v电源

网友T:
先把与PLC连接的所有线拆了,然后从电源部分的线开始,逐步把接线接入后试试,再确定出故障的部位。

楼主:
回复 网友L:
买一个配件换上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