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问题

楼主(2015-09-23):
电容器柜上出现谐波,导致电容失得快,出现谐波的原因是什么?出现谐波会不会导致有感应电流,从而使PLC中带有不稳定电压?

网友A:
应该不会~

网友B:
一般plc前段不是都加一个电源滤波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场情况就是这样子,我也查了好几天电路,没发现什么问题,有产品和电缆非标所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面有滤波器,为什么那个电压不稳定,没有电流,电笔量灯亮,一根不打人,多股手就稍微有点麻

网友C:
负载变频器,会有谐波产生。可以再加一组电抗器。

网友D:
水渠向水池放水,开始时水池水位低水渠的水只向一个方向流,灌满的瞬间水池的水会反向流向水渠而在水渠上形成波浪,这就是偕波。
当能量不能被完全吸收的时候就会形成偕波。

网友E:
我们这的电容柜谐波也很大,不过没发现有什么影响。

网友F:
给 plc供电不都要加个隔离变压器吗。

网友G:
是不是电容过补了引起的。

网友H:
6楼的精辟!学习了。

网友I:
如果PLC测量回路测量跳变,这是干扰,有感应电是隔离不好也是一种干扰,是设计和安装问题,设计问题就是通道的隔离,容易引起的共模干扰;其次是接地的设计。安装问题主要是看按没按标准安装。这些问题设计、安装手册上都有,专业书上也有介绍。问题的处理是很灵活的,主要是基本功扎实不扎实。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容都补不上去啊,七组电容只有两路正常,其他的都会自动跳过

网友J:
电容柜的保险经常烧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厂家说是谐波干扰过大的原因,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网友J:
现在的plc做的都不错!抗干扰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K:
接地要好,等电位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