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3):
这几天频繁出现串口服务器与电脑用网线连接电脑端断网,不到两秒又自动连接上,哪位知道是啥问题不,串口服务器型号为NPORT5650-16

网友A:
如果之前使用得很好,突然就出现这种故障,检查连接线松动,检查水晶头氧化,如果能够使用PING命令来检查网络线路的响应情况,哪个是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