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3):
西门子200   224 CPU,两个通信口都做了Modbus通信,一个口做主站一个口做从站,那么问题来了,我现在电脑怎么和PLC通信修改或下载程序呢??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200   224 CPU,两个通信口都做了Modbus通信,一个口做主站一个口做从站,那么问题来了,我现在电脑怎么和PLC通信修改或下载程序呢??求高手指点,谢谢!!

当你的plc处于stop状态时,端口默认为与编程设备链接。所以要下载程序时请将开关拨到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