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PLC FXOn-40的一个程序,求详解

楼主(2015-09-24):
本人菜鸟一个,正在学习中,哪位大侠给详解一下这个过程怎么实现的!?谢了!
第一:M20在没有自锁的情况下怎么保持状态的?第二:SET RST应用关系是什么?

网友A:
了解置位,复位的概念

网友B:
好像是单按钮启停电路吧,set,rst是置位复位指令!

网友B:
试了一下,是单按钮启停电路

网友C:
呵呵;你要搞清楚SET M20与OUT M20的区别;
OUT M20只要前面的条件断开,M20就没有输出了,所以前面加自保持;
SET M20则只要执行了,除非RST M20,否则M20一直保持输出,就算前面条件断开也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要搞清楚SET M20与OUT M20的区别;
OUT M20只要前面的条件断开,M20就没有输出了,所以前面加自保持;
SET M20则只要执行了,除非RST M20,否则M20一直保持输出,就算前面条件断开也一样;
版主正解,其实你学习前应该仔细看看手册,就不会有这些疑问了

网友E:
楼主没有兑换书卷啊,赶紧弄本书好好看看。

网友F:
单按钮启停

楼主:
谢谢啦,祝回帖的亲们!节日快乐啊!

网友G:
所以说啊,搞本学习知识是有必要的。

网友H:
楼主, 这是单键起停的一个小程序 ,首次按下X001,M20置位,Y10得电。松开X001的时候 ,M21置位,RST M20回路中的M21常开点闭合 ,所以再次按下X001的时候 ,M20就复位了。到此就完成了一个控制循环。

网友B:
单按钮启停,论坛有很多例子,百度一下也很多的,楼主可以先了解一些基础性的东西

网友I:
SET是置位指令,执行后其元件状态能够保持,所以M20能够保持状态;
通常RST指令会随SET指令成对出现(RST指令亦可单独使用),以将置位后的状态复位。

网友J:
下载个编程手册看看 这是置位复位指令的应用!

网友K:
楼主还要苦练基本功才行,找本书看看吧.

网友L:
置位和复位指令的使用,置位了之后,没有复位之前,保持为1的状态,复位指令起作用后,无置位指令,保持为0!

网友M:
多了解一些基础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要搞清楚SET M20与OUT M20的区别;
OUT M20只要前面的条件断开,M20就没有输出了,所以前面加自保持;
SET M20则只要执行了,除非RST M20,否则M20一直保持输出,就算前面条件断开也一样;

网友O:
单按键启停小程序写法很多,这是其中一种。无聊测试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