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4):
我有一个MR-J2S-10B,软件是用161e,连接CN3 但是就是通讯簿上,请各位师傅帮忙

网友A:
先确认你的电缆是否在三菱其它J2S上通讯成功过;

楼主:
没有啊,连接线我是严格按照说明书上连接的,是不是软件有问题?过会就报警8E

网友A:
除了电缆,有关通讯的参数也需要设置的;

楼主:
设置也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B:
伺服上的通讯模式要改为232,地址、波特率要跟电脑上的一致

楼主:
是一致的,唉

网友C:
1、核对所使用的软件是否正确。
2、核对图三的两种接线方案,究竟是使用哪一种。

网友D:
楼主是用USB转RS232吗?

楼主:
是啊,还报警8E,老是通讯不上,今天又搞了一天,各位高手帮我看看怎么办啊?

楼主:
我把通讯线用3根各自单独带屏蔽的连接,还是不行

楼主:
各位师傅,可否给一个解决方案啊?

楼主:
我用了RS232和USB转换2种,都不行啊

楼主:
严格按照电脑到驱动器2-12,3-2连接,4-6短路,7-8短路

楼主:
就是现实连接不到电脑,请问各位大师,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谢谢

网友E:
最稳妥的办法是找个同样的驱动器测试能否通讯,然后再判断是软件问题还是线接触不好或者驱动器通讯接口损坏。

楼主:
老是报警电脑和驱动器不通讯

楼主:
看来这里没人帮我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