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4):
即1M,1L+是怎么接线的,谢谢

网友A:
呵呵:1M当然只能接0V;1L+接24V;

网友B:
输入的话 pnp npn都可以,输出的话 晶体管的是pnp,输出是高电平

网友C:
npn型的  pnp型的传感器都可以用

网友A:
DC/DC/DC型的,输出信号是高电平,输出对应组的L+ M上必须接上电源才有输出;

网友D:
其实万能的度娘给的图片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