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5-09-24):
Lg的sv037igx -4灯全亮显示-一一-,电解电容全换,也不行

网友A:
维修还应以分析为主,有的放矢。不建议上来就把电解电容全换光,纵使好了也不知故障在哪里,其实这不叫维修。

网友B:
先查排线吧,再量主板5V是否正常,好多话量晶振是不是好的,如果晶振好的那可能主板问题了,CPU或者EEPROM有问题了吧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