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4):
一个空调水泵项目中,冷冻水二次泵采用变频器控制,两用一备,安装于GGD(1000*2200*800)柜中,为了解决散热问题,现准备给柜子加装散热风扇,柜子进出线方式:上进上出,一个柜子中三台变频器,那么散热风扇该装在什么位置,装几台,散热风扇该选多大的,若有具体型号最好,求指教!

网友A:
柜子侧面两边上下各冲百叶孔就行,变频器自身有风扇了

网友B:
太热了就给他安装一台空调吧。

网友C:
在配电柜两侧安装风扇扇热。

网友D:
柜子下面四周设置百叶窗,上边做顶盖并与柜体有一个100mm空隙,就像拔火罐,利用变频器的风扇由下自上的空气流动,将柜内温度冷热交换,并带走高温。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原来我都不知道那个盖子是干什么用的   只知道可能是为了散热考虑的

网友F:
轴流风扇某宝购物网站大把: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那个盖子是防止柜顶部掉进东西的。盖子与柜顶之间要有一个空隙,是出热气的。哈哈

网友G:
柜子下面两侧开百叶孔,上侧两面安装风扇。

网友H:
风扇下进上出,下面安装的风扇向柜内送风,上面安装的风扇向柜外出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