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4):
plc发脉冲是24V的,伺服驱动需要5V ,能串电阻实现吗?

网友A:
串联一个1.8-2.2k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伺服大多是可以用24V,步进倒是很多5V的;
只需要串一个2K欧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的朋友都知道串联2k电阻  我也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