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入门学习疑问(3)

楼主(2015-09-24):
入门学习(1)和(2)都是请教大家问题,通过这几天学习,有几点可以称得上的知识点拿出来分享,欢迎大家积极讨论。
1.西门子编程电缆6ES7 972-0CB20-0XA0(一端USB,另一端9针公头MPI)用于300编程连接,到底能不能用于200编程连接,验证后,可以。所以说这条电缆200/300通吃。
此电缆用于S7200连接
选择PPI协议,波特率9600,PC口地址设为0(只要与200不冲突就行)
此电缆用于S7300连接
看看此电缆的庐山真面目

楼主:
2.书上说PPI、MPI支持多主站,今天体验了一把,看看:PC上运行的组态王与STEP 7通过编程电缆6ES7 972-0CB20-0XA0连接到一台CPU313C-DP上,可以同时运行组态王与300程序监控,这样是不是调试起来很方便,不像Modbus,只容许一台主站,像上面连接了STEP 7,组态王就不可能运行,运行了组态王,STEP 7就不可能连接监控PLC。
不相信?那就请仔细看下面2个图:

网友A:
mpi是可以通吃200.300的。ppi的线就只能200用,

网友B:
我刚买了一根同样的电缆  你的电缆多少钱弄得

网友C:
装备没有,只能看看楼主了。,

网友D:
楼主装备这么好,多体验分享下,我也是刚学,手上没有实物和模拟软件,没办法亲自实操,之前学的是三菱FX2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公司另外同事申购的,后来我建议他使用了SMART 200,于是这台300与编程电缆就滞留在手里供我们大家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机会得来全凭运气,我也是有相同的经历。
我工作将近20年了,300/400倒是见过不少,但也一直没有亲自实践操刀的机会(5年前还设计绘制过一套400的冗余系统接线图,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当时怎么弄的)。以前也问过300的高手,由于300昂贵的价格,大家都建议使用仿真学习,结果无数次安装软件——仿真学习——不了了之——最终学习失败……分析原因:还是因为没有实物,有些东西比较抽象,没有兴趣,也就深入不了。
我这次有实物,从开始学习到今天也将近20天时间了,现在感觉好像入门了。

网友E:
SMART200好呀。有以太网口,直接链接交换机进电脑即可。
S7-300的CPU没有以太网口对吧,也想办法扩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好遇到同事了,问了他,公司去年采购价2000以上了(可能就是2000多一点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