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4):
施耐德STU\STO\GXO3501触摸屏没有内部电池在使用SoMachine协议的时候,如果需要STU、STO或者GXO3501这些无法保持系统时钟的产品时,会用到脚本来同步PLC及HMI的时钟

网友A:
其他厂牌连脚本都不用就可以做到了。

网友B:
什么意思  不是有系统时钟么直接用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些触摸屏上没有电池没有时钟你怎么直接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施耐德这几款触摸屏没有电池,所以没有内部时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些触摸屏上没有电池没有时钟你怎么直接用啊

富士触摸屏,可以直接设置读取PLC时间。

网友C:
西门子触摸屏,可以设置区域指针读取PLC时间。施耐德的低端屏简直弱爆了。

楼主:
plc也没有时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些触摸屏上没有电池没有时钟你怎么直接用啊
淘汰的垃圾产品,没多大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 如果PLC也没有时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太武断了。现在客户都要求便宜,便宜,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