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胶封

楼主(2015-09-24):
有师傅们用过电箱进出线处,用什么胶填封比较好,室外电箱要求大风大雨不能进一点点水。

网友A:
防水用玻璃胶比较好,牢固用热熔胶好,电线接头用高压自粘胶。

网友B:
用玻璃胶填封,楼主的电箱进出线的位置是哪里?上还是下?左还是右?
如果是上,建议做顶层护罩。

网友C:
室外电箱 没做过下进线的  进线口出线口都在下面

网友D:
熱熔好像就可以

网友E:
MF895防水密封胶。

网友F:
聚安脂发泡剂

网友G:
顶上装个卡普隆阳光雨棚。

网友H:
堵空调墙上边窟窿的那个东西行吗?

网友I:
选择户外型的电箱不是已经防水了嘛

网友J:
缝隙较大可用发泡填缝剂,缝隙小可用玻璃胶

网友K:
楼上说的好啊

网友L:
装把雨伞吧,,,
说笑的,,

网友M:
用玻璃胶好些。

网友N:
玻璃胶就挺好。

网友O:
704电器固定用

网友P:
不行就用 结构胶

网友Q:
用防火泥效果好,也容易找到。

网友R:
引用 网友J:
缝隙较大可用发泡填缝剂,缝隙小可用玻璃胶
觉得这个方法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