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编译错误

楼主(2015-09-24):
台达ISPsoft编程时,编译提示3001错误,继电器必须是布尔形态。请指点。

楼主:
什么是布尔形态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是0或1,开关量。

楼主:
置位y12时,复位时编译错误,要求为布尔形态,咋弄

网友B:
布尔状态是“位状态”(BOOL),变量声明还是什么(记不准名字了)是否正确,等。

网友C:
布尔就是指为变量啊,你吧程序截图看看

楼主:
m50,y12都编译错误,置位M50 红线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B(2015-11-01):
不知找到了原因没有,编程软件是哪一个版本的。
今天我特意安装了ISPSoft 2.05,直接编程(几条简单的指令,未采用变量,ES2),能够编译通过:
LD X0
RST S41
SET M50
SET Y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