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选型

楼主(2015-09-24):
三相电机 在选择空开和接触器时,该怎么选择。例如15KW 电机,我看直接启动,使用DZ47--D50A 也不跳闸,该怎样正确选择,以避免启动电流造成空开跳闸。

网友A:
有时候同样的电机 选同样大小的空开  风机可能不会跳   但是其他的就不一定了  根据负载的轻重

网友B:
电机额定电流的1.5-2.0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相电机 在选择空开和接触器时,该怎么选择。例如15KW 电机,我看直接启动,使用DZ47--D50A 也不跳闸,该怎样正确选择,以避免启动电流造成空开跳闸。
还是用塑壳断路器比较好,如CDM10-63/3300。

网友D:
空开一般是不跳闸的,应该选择热继来保护电机。

网友E:
空开只是作线路和设备的短路和过载保护!由于电机有热滞后的现象,因此空开只能用作电机的启停及短路保护!

如果用空开作电机过载保护,估计你电机烧了,也不一定动作!

网友F:
选型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G:
就用D型的空开就行,它能躲过你电机启动时的冲击电流,至于电流一般为额定的1.5倍就行。

网友H:
用专用马达保护断路器,这种型号不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们这厂家给配过来的都是那种D 系列的空开,看来我们上当了

网友I:
可以借鉴下

网友J:
很简单,知道电机的功率,可以鼓出运行时候的电流,一般的A=2*KW,就是电流是电机功率的2倍。选择空开的时候就适当的在这个额定电流上加一电,比如。15KW电机运行大约为30A的电流,那么空开可以选50A  D型的。接触器和热继就跟着空开选

网友K:
回复 网友I:
15KW的电机能用的了100A的空开????轻负荷的话40A就够了。。

网友L:
看是配电用还是电机保护用,保护用则可参考8楼意见。

网友M:
D50的空开+接触器+热继
马达专用断路器+接触器

网友N:
我一般是2倍以上,反正不是用空开来做过载保护。

网友O:
楼主保护电机最好用电动机断路器才好呀,推荐德力西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I:
靠谱!!!

网友K: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台振动电机烧了,空开都跳了,热继都没动作。。电机1.5KW,空开16A,热继整定4A。。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厂家给配过来的都是那种D 系列的空开,看来我们上当了
厂家配D型是对的,电动机线路选用断路器除了考虑额定电流外,还要考虑能躲过起动电流,因此断路器的瞬时动作电流值,要达到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4倍,起动电流的2倍。一般的配电线路用断路器,其瞬时动作电流为10倍额定电流,而电机线路用断路器为14倍额定电流。对DZ47小型断路器,瞬时动作电流C型是5至10倍额定电流,D型为10至15倍额定电流。

网友R:
引用 网友K: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台振动电机烧了,空开都跳了,热继都没动作。。电机1.5KW,空开16A,热继整定4A。。
你这个问题是因为突然间电机烧了,突然的大电流让热继电器来不及动作,空开先动而已,热继电器本来是保护过载而用的。呵呵

网友S:
引用 楼主:
三相电机 在选择空开和接触器时,该怎么选择。例如15KW 电机,我看直接启动,使用DZ47--D50A 也不跳闸,该怎样正确选择,以避免启动电流造成空开跳闸。
15KW 电机,使用DZ47--D50A 空气开关当然不会跳闸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厂家给配过来的都是那种D 系列的空开,看来我们上当了
你们没有上当,应该用D型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