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4):
想问下PLC是怎么和CNC数控系统沟通的,主要是信号这块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发错版块了,要发到数控版块。

网友B:
没做过  曾经也试图了解过数控的系统

网友C:
大多数系统是通过IO信号进行连锁的,也就是开关量信号。

网友D:
自动运行:送料就位了就给数控系统启动信号,加工结束数控系统输出一信号继续送料,循环。
还有一些故障报警的处理,手动,单循环等。

网友E:
我做过的,不过你需要修改数控系统PLC程序

网友F:
一般数控系统IO点足够的话都可以直接用这些点来控制自动送料了,没有就几个信号交换下就好了。

网友G:
不想动程序就在硬件上打补丁。

网友A:
你还不换版块啊,我在等你换版块了给你答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和PLC有关为什么换板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管是送料机还是机床都是数控版块的,而且这些信号都是数控里面的。接触到PLC的未必接触到数控,但是接触数控的一定知道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转

网友A:
机床输出:
1.夹头松开;
2.自动模式;
3.换料;
4.扭矩关;
5.机床报警。
其中1和3是必选。

送料机输出:
1.自动模式;
2.主轴寸动;
3.换料完成;
4.材欠;
5.送料机报警。
其中3和4是必须。

网友H:
麻烦请问一下,数控板块在哪里?